这个光猫的超级密码是什么?G-140W-MD

楼主(2020-06-24):
想改桥接,试了百度上的几个密码进不去,有谁设置过吗?

网友A:
先重置,用默认的先进去试试,再用超级密码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重置,用默认的先进去试试,再用超级密码试试。

估计你说的重置他不太明白,说恢复出厂设置好些

网友:
这个需要超级管理员账号密码

网友C:
你这个猫跟我家那个一样,就一个口是千兆,其他都是百兆,我插其他百兆口为啥没网呢,电脑那里直接显示断开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猫跟我家那个一样,就一个口是千兆,其他都是百兆,我插其他百兆口为啥没网呢,电脑那里直接显示断开 ...

你强制配IP那,如果强制配有就是没开自动分配, 如果强制也没有就是开了控制关闭了。

网友:
我福建联通的光猫路由一体机也是这个型号,也想知道超级密码。但是就是就连个人账户密码也是非常难登录上去。顶起来~~~

网友D:
以下转自koolshare的liu13991643733

新拉了条移动的宽带,移动默认下发的配置是路由模式,而改桥接需要超级密码,在向宽带小哥问超级密码的时候他们表示完全不知道超密这回事,没办法只好自己动手破解了,
一圈百度回来发现140W-MD(移动定制)这个型号并没有其他人分享过破解教程,
电信联通定制贝尔140W系列的破解方式也并不适用于移动这个,摸索一下午之后终于找到破解方法,至此分享至坛子里供各位参考。
==
移动这个猫的安全做得相当狠,一般用于其他型号的通用破解方案都已经被堵死了:1:user账户登录,备份配置文件查看密码
2:user账户登录,web打开telnet
(user用户下访问隐藏页面会被自动注销登录!)
3:chrome F12工具查看超级密码
4:ttl(对你没看错,ttl大法都搞不定它!)

(ttl终端中的show mdm命令已经被阉割)
==
不过最终还是被我找到了破解方法,那就是捅!菊!花!

下面开始教程:

首先网线直接连接电脑,进入192.168.1.1,用光猫背面的user账户密码登录,
翻找下面的星号中的重要配置备份到其他地方!以免无法自动下发配置导致不能上网!

Password:*****(移动的光认证密码,对应电信联通的loid)
INTERNET_*_VID_**(上网的VLAN ID号)
VOICE_*_VID_*(语音鉴权配置和密码)
Other_*_VID_*(IPTV参数)
(由于楼主没办理iptv和固话,所以我这里是空的,这两个参数请自行百度需要备份的内容)
你的宽带账号
你的宽带密码

备份好之后,开机正常上网状态,直接拔掉光纤!(不这样操作它会自动还原配置)
用尖锐物品按住背面的复位孔十秒以上,直到自动重启!

等待两分钟重置完成之后再次打开192.168.1.1,
用下面的默认超密登录:
账号: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个别地区可能是:
账号:admin
密码:Cmcc10086#
登录成功之后在地址栏访问这个地址,点击开启telnet:

然后回到超级密码登录后的后台主页,
进入网络,远程管理菜单里找到password认证,填入你刚才备份的password,点应用。
接下来插上光纤,回到后台主页,如果没问题的话就会开始自动下发配置:

等待3分钟左右,下发完成之后光猫会自动重启,
此时超级密码又会因自动下发数据而被修改,但我们刚才已经开启了telnet服务,
telnet也实测不会因自动下发而被关闭,就可以开始接下来的正常破解步骤了!
==

最终发现我这里的超级密码被修改为了cmccadmin+8位随机数字……

ps:注意破解完毕之后建议删除TR069和关闭自动上报,避免超密再次被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说的重置他不太明白,说恢复出厂设置好些

我读过小学,系过红领巾,向五星红旗敬过礼,我能理解重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转自koolshare的liu13991643733

新拉了条移动的宽带,移动默认下发的配置是路由模式,而改桥接需要超 ...

等下试试。。。。

网友:
我知道,现在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