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运行 ChipGenius就出现 已停止工作,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24):
运行 ChipGenius就出现 已停止工作,请教怎么解决已停止工作请教怎么解决,
系统是WIN7企业版原版,GTP磁盘分区。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我用的是ChipGenius_v4_19_1225版本,正常,win7原版gpt分区uefi启动,win10原版专业版也正常

网友:
试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不行的话,建议换个版本。

楼主:
ChipGenius_v4_19_1225  也一样不行,管理员也不行!郁闷!

楼主:
是缺少什么插件吗!已安装了 NET4.5.1 , VC运行库集合也安装了啊!难道与优化服务有关吗?

网友:
看似缺动态链接库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