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了个氧分析仪

楼主(2020-06-24):
   屏幕好大,看到在垃圾桶里,前后张望后果断顺手,发现拿起来满重,前后都是铝合金板,螺丝不锈钢。
正面。

拆开螺丝内部。主板上方有痕迹估计还有东西被拆了,估计是电源。

液晶屏背面,好多贴片。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有记忆电池,不知道还有电没。

最后一块板子,估计是控制用的,因为有三个保险。

看到有电源5V 24V。

直接接电脑5V可以显示,就是满屏横条还闪烁。

好了,别的东西不会用。铝合金板归我,别的又扔回垃圾桶。

网友A:
屏幕不错 主板做工放在工业领域 真的是差劲儿

网友:
主板算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错 主板做工放在工业领域 真的是差劲儿

喷之前三思,首先这是什么时期的,再一个,这做工差劲儿还得看以什么标准来对比,,PCB好歹也沉金了,贴片看起来也是回流焊的....手工焊的部分差了点,说不好您焊的水准比这还差劲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之前三思,首先这是什么时期的,再一个,这做工差劲儿还得看以什么标准来对比,,PCB好歹也沉金了,贴片看起 ...

看条码可能是11年的东西,可惜不会单片机,要是屏幕还好的也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错 主板做工放在工业领域 真的是差劲儿

请问最后一块板子的4个脚长方形那玩意是什么?如果有用还想回去捡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条码可能是11年的东西,可惜不会单片机,要是屏幕还好的也可以玩玩。

屏可能还是好的,,条纹可能是单片机板上元件老化问题,,四脚长方形贴白纸那个应该是个继电器

网友:
难道是分析氧气的

网友C:
楼主的仪器得需要传感器才能用,好像传感器有寿命。北京那要捡机箱电源等经常被垃圾佬先抢,后来学会用钕铁硼磁钢加刹车线远程钓起,万一喇叭单元等被抢,赶紧拉回钕铁硼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仪器得需要传感器才能用,好像传感器有寿命。北京那要捡机箱电源等经常被垃圾佬先抢,后来学会用钕铁 ...

查了度娘,探头不锈钢的卖废铁比这个值钱。

网友D:
屏幕拆开擦一擦可以卖个大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拆开擦一擦可以卖个大几十

不是吧,问题是屏幕横线还有的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