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给薄金属板,塑料板按尺寸开口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0-06-24):
最近迷上一些小制作,要给薄金属板开槽,好安放数字表头等,不知道用什么开孔好,用角磨机还是万用宝,看图片这样是用角磨机的。因为零花钱有限,不想买来用不了浪费,请广大坛友支招。

网友A:
买把大铁皮剪   有活动几块钱   应付普通板子就够了

网友:
小电磨,慢慢慢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把大铁皮剪   有活动几块钱   应付普通板子就够了

铁皮剪只能从边上剪,中间开孔咋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把大铁皮剪   有活动几块钱   应付普通板子就够了

铁皮剪容易变形
万用宝除非你的工件能牢固固定,否则最好不要用,切割能量会大部分消耗在工件的抖动上了,比如用脚踩住一根铁管,这种情况万用宝就是废物,至少得用卡钳夹住并固定死
切割机速度快,但是容易切过头
可以用切割机粗切,剩下的少部分用电磨加小砂轮片精切

网友:
上台钻铣床吧

网友:
比较好的办法还是楼上说的,先用切割机切个大概,后面用电磨慢慢精细化操作

网友:
开小孔,上电磨最方便快捷,也好修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皮剪只能从边上剪,中间开孔咋整?

需要开方孔的位置正中间用钻打个洞,然后用剪刀慢慢剪过去。

不怕麻烦的话,用线画出你预留的孔尺寸,然后在按钻头直径套一个比预留尺寸小大概2/3钻头直径尺寸的框。然后用钻沿着钻n个孔,然后用剪刀就很容易剪下来,(邮票齿孔原理)最后用砂轮之类的打磨修平到你预留尺寸上,比较轻松。

工地上浇筑混凝土墙开洞口就是这个套路。

网友:
还有一种金属薄板切割器,装在电钻上用,应该可以。

网友:
直角的用錾子,圆的用开孔器或阶梯钻头

网友:
我切了不少类似的 还是角磨机最好用 直接照着线切就行 最后锉刀磨一下 就算新手稍微有点过了也没事 能挡住

网友:
角磨机太大了吧,用电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