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安装个USB墙壁插座 舍不得花40元 拼夕夕2.3元 拆!

楼主(2020-06-24):
一直想在墙角装一个USB插座,一是偶尔用,用处不是很大;二是觉得有点小贵一直没出手(对于一个爱去废品站或者喜欢偷瞄收废品三轮车的人,小贵这才是主要原因)。忽然灵光一现自己攒一个吧

一直想买的就是这货。

实际买的这货,拼夕夕2.3元包邮。其实买回来就打算用个壳子,把里面掏空,把小米手机的充电器塞进去。快递还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能不能保全,把插孔留下。

反面 进口塑料哟。质量还行,不脆,挺有韧性。

内脏

螺丝磁铁吸。线条不吸,磁球是放在那槽里面的。折弯感觉强度不像铝的。(下图)

小米电源,2A的。

发现不能保全了,计划去掉三孔的插孔。

搞成这个样子

开孔+组装。我的热熔胶不是很黏,有时候会开。不知道哪的原因(胶质量,枪温度,被粘材质?)所以找了根绳子绑了一下

开孔!!!钻头还不够长 但两边打孔正好碰上头 嘿嘿运气不错

网友:
买个成品不香吗 这样搞不美观

网友:
墙壁插座容易有小虫子进入,而且暗装盒,不隔潮......

网友:
用AB胶粘,只要不遇到特殊材料,一但粘上,很难扣掉

网友:
加个开关才完美,,这样一天24小时带电也是有点风险的

网友:
这样改,还不如明装插座引出线,外插电源头实用。电源头长期通电用不住。

网友:
我也觉得没有开关是不安全的

网友A:
一般都只用随机配的充电器,这样对电器本身,以及对电池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从不用充电宝,从不用电源插座带的USB充电。
万不得以,不得不用的那种,才勉强用

网友:
换个带开关的五孔不香吗,平时充电头不用拔,忘了关也没事,比这安全可靠多了

网友:
改的不错,明装盒侧面usb挺好。里面空间大,装个船型开关更好。以前淘宝搞活动,这货1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只用随机配的充电器,这样对电器本身,以及对电池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从不用充电宝,从不用电源插 ...

你对充电宝有偏见么!现在的充电宝只要用料可以,电路合理,完全没问题。前几年的tqka快充充电宝就不错。17-18年这一年多,天天用,买了两个轮流用,荣耀8手机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家用要注意安全性安全第一,电容是有寿命的,带开关的插座和外置充电器才是最佳方案

网友C:
现在的手机就象以前的电脑,两年之后,软件就不断升级逼着你换硬件。

网友:
我觉得北京那航天依愿应该多配点,省的手机没电插强插导致快充电源被没收,祝愿时不要用不可更换电池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手机就象以前的电脑,两年之后,软件就不断升级逼着你换硬件。

是这个道理,我的三星两年前4g,现在至少8g才得行,我不想换,可是内存不够用了,

网友:
额,估计是强迫症。直接买个充电头插上不一个效果。

网友:
买个带开关的,头子一直插,用完就闭,

网友:
淘宝经常送1到4元的红包,不用浪费,用有没什么东西好买,除了买纸,就是买垃圾袋,要么就买各种面板插座,把家里的老款都替换一下。

当初买的有带USB的,刚好装在卫生间,给牙刷充电什么的很方便,装之前先拆开,给电路板全部打上B7000胶进行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对充电宝有偏见么!现在的充电宝只要用料可以,电路合理,完全没问题。前几年的tqka快充充电宝就不错。 ...

不是对充电宝有偏见。能用随机配的充电器,为什么非得多配小砖头似的,随身带多麻烦。
那种一天手机不离手的除外

网友:
强迫症表示这样用难受,买个成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