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问个关于903测试架的问题

楼主(2020-06-24):
入手了一个903的测试架,最高支持双通道8CE,随便放了颗4CE的颗粒测试为什么只能识别出单通道2CE呢,但点进去看却是正常的4个ID呢

网友:
ce识别情况以量产软件识别到的为准,chipgenius对于双通道主控,显示会有误。

网友:
903识别U盘后显示单通道CE数,点击Innostor会显示所有通道CE。

网友: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 本来是4CE的闪存,但是因为一些因素变成了一半2CE。这个情况也是有的,SanDisk的一些BGA封装的芯片就出现过。在严重点就是坏了2个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