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续4 俺的显示器是不是快要死了呢???

楼主(2020-06-24):
续4 俺的显示器是不是快要死了呢???

续3 俺的显示器是不是快要死了呢???
看下面这个帖子呢亲......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93

正题:

换了显示器的4个怀孕的电容.......(实际上有1个电容是好的.......)

显示器感觉好像正常了.......

没有出现很严重的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

现在感觉显示器是不是有排线相关的问题........

上面2个图有少量绿点.......

手机拍摄的很清楚......

图片可以点击放大看.........

大师们看了后能不能确认是什么问题吗???

续4 俺的显示器是不是快要死了呢???

网友A:
看看显示器的年龄,如果是自然衰老,别让它遭罪了吧

网友B:
是的是的,扔了吧

网友C:
换驱动板即可, LCD面板损坏的机率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示器的年龄,如果是自然衰老,别让它遭罪了吧

问题是没有问题的时候........

显示器很正常.....

所以俺感觉显示屏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扔了吧

扔了干啥?

俺可以不做主显示器用.......

维修别人电脑稍微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驱动板即可, LCD面板损坏的机率很低的

有没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