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T430在win10下USB3.0经常掉驱动问题!

楼主(2020-06-24):
本人ThinkPad T430,以前用的是Win7,稳稳用了几年。

18年左右升级了win10,刚升win10的时候,usb3.0接口只能运行在2.0协议下,后来通过升级bios得到解决。

bios版本是2019年8月的。

在使用win10的过程中,就经常遇到usb3.0掉驱动的情况,频率大概是每3-5个月出现一次。

出现这种情况后,自动更新驱动无效,重装主板驱动也无效,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重装系统。

但不能每次出问题都重装系统啊,太浪费时间了。

想问下,有没有其它机友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或者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

网友:
换回win7 稳的一批......

网友:
把板载的USB设备拆掉试试,包括摄像头、读卡器、蓝牙等设备

网友A:
右键卸载驱动,选上删除设备的驱动文件,然后重启在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卸载驱动,选上删除设备的驱动文件,然后重启在安装试试

试过了,也不行。

已经重装系统了,等忍无可忍了就换win7:unhappy:

网友:
去联想官网下载Lenovo联想驱动管理

网友:
我见过上网本显卡用不了的,win10安装ltsb版本,驱动装win7版就行了,设备管理器安装,直接点setup.exe会提示系统版本不支持

网友:
楼主试下win7的驱动,在win10系统兼容模式安装该驱动

网友:
禁用这个设备,然后关机重启试试。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是重新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