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健伍可调电源KENWOOD PS60-6电源炸管求分析

楼主(2020-06-24):
这个电源两个整流桥都烧了了,一个是D102(型号是S1WB),另一个是D103(型号是D15XB),还有原理图上的F102、R102、D112、D113都炸了,我不明白D112和D113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为什么要把两个整流桥接起来?两个整流桥一起烧是不是因为只要其中一个有问题另一个必定一起坏?经过变压器的其他部分我不会画了,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原理图右侧的变压器有一路是两个N-MOS管并联(型号是K1539),但它的D极和S极分别连接整流管出来的正极和GND啊?那G极高电平时不是会短路吗?

我之前只把D102想接下来把(型号是S1WB)、F102、R102更换,但还是跳闸了,不是很懂所以上来问问,怕高压再炸啊。现在我打算把D112、D113和D103都换了这样可以了吗?还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吗?D112上面丝印5字还有什么烧黑了,D113丝印L4,请问这两个二极管替换要什么规格的啊?至于D103这个整流桥我网上买同型号的替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电路画的有问题。把线路板背面发个图片上来,会有大神帮你分析。1539。是大功率三极管。

网友:
这个电路你画的有问题大家帮不上你的忙了。

网友(2021-06-28):
楼主,电源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