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刷机看着好简单,怎么我就那么难

楼主(2020-06-24):
家里一台闲置的优酷路由宝,打算给台式机弄成个无线中继。
原厂菜单没找到这个功能,于是打算刷机。

STEP1:作为一个小白,先看网上教程,下好各种固件,开ssh,刷breed,好像挺简单,也很快。
结果1:刷完breed重启,路由器变砖。

STEP2:作为一个有土豪金编程器的人,不能自甘堕落。根据网上的教程和芯片定义,在ROM针脚上焊了8根线,打算拿CH341A编程器硬刷。
结果2:反复检查针脚焊接和连接顺序无误,就是无法识别芯片,强行刷入失败,重新焊线仍然失败。

STEP2.1:作为一个有土豪金编程器的人,不能自甘堕落。根据网上的教程,把主板TTL位置焊线到CH341A编程器,打算看一下路由器的启动过程。
结果2.1:反复检查针脚焊接和连接顺序无误,连接COM3口无法看到任何信息。

STEP3:作为一个有烙铁的人,不能自甘堕落。打算把芯片从主板上焊下来,拿CH341A编程器硬刷。
结果3:T12烙铁刀头试了几次,还是搞不定,失败。

STEP4: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人,不能自甘堕落。趁618孩子买东西要凑200-20,凑单一台热风焊台,准备把芯片从主板上焊下来,拿CH341A编程器硬刷。用旧电脑主板试了几个芯片,拆下再焊上成功。顺利取下主板ROM并焊在转接板上。
结果4:这一次CH341A编程器终于顺利读取并重新刷入breed(没敢用上次刷失败的90K那个,换了一个84K的)。

STEP5:重启顺利进入breed,刷入老毛子固件,再次重启
结果5:仍然自动进入了breed,换刷其他固件,重启仍然只会自动进入breed。
我的天,别人刷机看着好简单,怎么我就那么难

网友:
跟用户名的反差过大
(逃

网友:
备份了没?备份了的话就先breed刷回备份看能不能启动
刷路由器玩,第一步应该是先备份原固件,切记,切记

网友:
典型的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网友:
t12都拆不了芯片?看来还要多练习
可能伤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
不拆芯片在线读写flash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拆下来读写顺利多了。

网友:
上个星期我也刷了一个yk-L1,一次成功,不过我是打算用来当打印共享的

网友:
刷机真的凡人,有时间才行。

网友A:
正确的顺序:
1,烙铁取下存储器,上编程器备份。
2,擦除存储器,或换新存储器,抹除后写入breed。
3,焊回写好的存储器,开机进入breed,写回刚才备份的编程器固件。
4,试机无异常后,开始刷各种其他非编程器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顺序:
1,烙铁取下存储器,上编程器备份。
2,擦除存储器,或换新存储器,抹除后写入breed。

我也是这样的步骤。

网友:
仍然自动进入了breed

是因为你没选对 按键的 gpio值对应的 breed 来刷,造成breed以为 reset 或 QSS 键一直被按下,于是就一直自动进入了breed

网友:
友华的路由器刷机最简单

网友:
优酷路由器刷机,网上也是有教程的。好几年前,我家六七个都刷不死。

网友:
网上好多教程好多都比较坑

网友B:
你教程搜错了,优酷L1刷机BREAD不需要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教程搜错了,优酷L1刷机BREAD不需要拆机的。

刷breed的时候没有拆机,刷成砖了才拆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breed的时候没有拆机,刷成砖了才拆机的。

十有八九是你刷的BREAD的不对,我18年刷的名字是breed-mt7620-youku-yk1。
我当时66买的3个包邮,一起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是你刷的BREAD的不对,我18年刷的名字是breed-mt7620-youku-yk1。
我当时66买的3个包邮,一起刷 ...

breed官方站点下载的,网上几个教程都是这个链接,文件名肯定没搞错。

网友:
路由宝现在都是在线自动刷breed了,这还能出错,厉害!

网友:
我前些日子在咸鱼买了个,也是一顿折腾。后来刷的PandoraBox,觉得挺稳定,功能也够用,就停止折腾了。
折腾之前做了些“功课”,所以,备份了原厂(卖家一直用的是原厂固件,让人佩服)固件,下载了breed文件(90K的那个)、原厂root升级固件、各种第三方华硕、Openert固件等等,你如果需要,我发给你,一起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