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ony笔记本自动断电

楼主(2020-06-24):
请教各位大神要怎样折腾?

楼主:
度娘说可能是电源芯片出问题。芯片是不是6679BGH?

网友:
Sony的机器性能很好,就是太另类,驱动不好找。还有就是老机器维修困难。

网友(2020-08-30):
cpu温度怎么样?温度太高也会断电

网友:
遇事不决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