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喜欢用软手机壳还是硬手机壳

楼主(2020-06-24):
      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貌似是软手机壳,主要特点就是手感好和防摔性能也更好些,但是缺点就是使用时间长了容易变大出现手机松动而且透明硅胶材质的用久了还可能会变色。
      硬手机壳手感差些如果经常摔地上对手机的保护可能没有软手机壳好,手机壳本身还容易摔爆裂,光滑材质的硬手机壳容易出现划痕磨砂的手感可能更差,但是硬材质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松动。

网友A:
防水的最好用。

网友:
各有利弊,按需选择

网友B:
最好的还是根据心情变色的手机壳

网友C:
我喜欢用液态硅胶壳,这种壳是软硬结合的,内部的骨架是硬的,不容易变形,外面的硅胶层是软的,好处是对手机的保护性比较好,防滑,耐摔,防污效果好。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不耐磨,有些手机发热大的那种还会影响散热

网友D:
  宝器 硬壳 ……

网友E:
从不带,影响手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从不带,影响手感。

用套习惯了,不用感觉割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不带,影响手感。

+1024不贴膜不戴套,万一屏碎了就换个屏换上去。
话说我的手机都扔工具包里,貌似就算贴膜戴套也没啥用,还是省几个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的最好用。

只看到过有防水的手机套是在水下拍照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还是根据心情变色的手机壳

也许将来会有的,之前有的电脑软件就试过根据用户安装了什么软件和使用频率推测电脑主人的性格有些还蛮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用液态硅胶壳,这种壳是软硬结合的,内部的骨架是硬的,不容易变形,外面的硅胶层是软的,好处是对手 ...

这种手机壳厚度控制得怎么样,会厚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宝器 硬壳 ……

我现在用的是磨砂硬壳,最讨厌手机壳会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不带,影响手感。

但是如果万一摔破损了又会影响美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套习惯了,不用感觉割手

感觉现在的手机边角都设计比较圆滑不过手感貌似还是软材质的更胜一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手机壳厚度控制得怎么样,会厚很多吗?

没有骨架的那种还是比较薄的,基本上就等同于软壳了,但是有塑料骨架的就要厚一点,
缺点的话,没有骨架的包裹性没那么好,套在手机上有点松动,有骨架的就跟长在手机上的一样,但是要厚那么一点点看你取舍了
其实还有一种软硬结合的手机壳,后面是一块亚克力,侧面是硅胶的那种,厚度和包裹性控制的都很好,而且现在的手机不是后面的玻璃面板做的都很漂亮吗,手机壳背面是透明的或者半透带颜色的,就能解决美观性和实用性的问题

网友:
来个软硬兼施的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骨架的那种还是比较薄的,基本上就等同于软壳了,但是有塑料骨架的就要厚一点,
缺点的话,没有骨架 ...

我也觉得背面透明的好看,但是如果是透明硅胶软材质很容易老化变色,光滑透明硬材质如果质量差的容易出现划痕而且进一点灰尘都看得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背面透明的好看,但是如果是透明硅胶软材质很容易老化变色,光滑透明硬材质如果质量差的容易出现 ...

我说的这种后面不是硅胶的,是亚克力,边框是硅胶的。
划痕还好吧,还是很耐刮的,我的P30Pro套的这个也有半年了,我这个手机还贴了背膜,所以进少量水汽后,背盖膜会和亚克力产生一些压痕,其他的情况都还好。(不贴背膜就没有这个问题)
关键是这种壳不影响无线充电和散热,液态硅胶的有些太厚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