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3年左前底盘异响终于解决,附录音

楼主(2020-06-24):
历时三年半, 换过平面轴承和过塔顶胶,又互换了平衡杆竖拉杆,后面又换过下控制臂和下控制臂球头都没解决。自己用录音笔和外置麦克风录音录了一个月收集音频   点击收听异响,有同款异响的可以按以下方法解决
最近4S换到第三个车间主任了,说技术很好,然后就去看了看,在我刹车片两个固定脚和卡簧之间塞了些消音的硅脂,好了大概两三天又响,然后就自己拆开在卡簧背面垫高了1mm用显卡的散热铝片,异响没有再发生。刹车片是竖着布置在前轮上的,过坎时依靠卡簧的弹性抵消刹车片的的上下跳动,开多了颠簸路况卡簧弹性差了之后会出现间隙,刹车片过坎时就会在间隙里上下跳动撞击卡钳支架发出异响。

网友:
实践出真章,自己搞多了就是半个师傅了。只是现在维修人工费大多配件的费用,能自己搞还是自己搞定的好

网友A:
我的车全系都有刹车片异响:前进档刹停后挂倒档行车或者倒档刹停后挂前进档都会响一下

网友:
楼主有心了,汽车最怕异响和烧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全系都有刹车片异响:前进档刹停后挂倒档行车或者倒档刹停后挂前进档都会响一下 ...

我这个三年是因为很难试出来所以不确定那个部件,你这个明显就是刹车片卡簧的问题了,怀疑你的刹车卡簧没有了,网上看到有些车刹车分泵除了主要的两个卡簧外还有额外的4个小的卡簧分别固定在两片刹车片的4个脚上。比如中华V3。看网友帖子还有遇到4S店为省事不给安装卡簧的。建议你检查下自己的刹车片卡簧,很明显的话用脚踢轮胎就能听到。我的是踢轮胎听不到,拆开轮胎并拆开刹车卡钳后,上下推动刹车片有明显的间隙

网友B:
有这个小卡件换吗?

网友C:
这个录音,怎么找音源,多少不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小卡件换吗?

可以单独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录音,怎么找音源,多少不同位置?

我链接中的视频画面有显示麦克风安装在不同的位置上,而匹配的声音就是这个位置里的声音。更换了六七个位置,然后自己听录音文件分析异响的变化,我之所以录音是因为4S路试时无法试出异响,所以我录音好给他们听,证明车辆确实有异响。后面才录取了不同位置的异响自己分析。但这种单麦克风录音准确度不够高,声音是会通过汽车零件传导并在空腔中被放大(分析是麦克风安装在下控制臂中部,还有靠近下控制臂球头时异响最明显,所以更换了下控制臂和下控制臂球头,但实际更换后并没有消除异响,因为异响是在卡钳上,卡钳的异响通过羊角传到下控制臂上被放大),应该8通道也就是8个麦克风(安装在不同的位置上)同时录制8个异响录音文件,然后再进行分析,这样就能很准确的判定是哪个位置传出的异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链接中的视频画面有显示麦克风安装在不同的位置上,而匹配的声音就是这个位置里的声音。更换了六七个位 ...

谢谢,谢谢回复

网友D: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这是什么车

网友E:
刹车片需要和卡簧一起换,旧的卡簧变形没有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片需要和卡簧一起换,旧的卡簧变形没有弹性了

这个跟卡簧的结构有关,像我这个就算是全新的也没多少弹性。我新车到手半年后就开始出现这个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这是什么车

比亚迪宋

网友(2022-03-09):
楼主,我的车子也是开了11个月开始出现异响。去了无数趟4s店,底盘件都没问题。我也开始怀疑是刹车片的问题了。晚上检查一下。

网友F:
我的东风奕炫。我今天把轮胎拆下来自己检查了一下。发现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有旷量。难怪我的车子,异响跑了2个月,踩刹车的时候方向盘开始抖动,原来是刹车片开始偏磨了@!!!

网友:
我的车子在一次高速来回时都发生了一次一分钟左右的异响,就是感觉车头附近有轻微的震动感,听到一种类似金属摩擦,滑行不够顺畅的声音。就像有个铁和轮毂摩擦或者是车子底下伸出了一根铁和路面摩擦一样。

后来再走高速又没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东风奕炫。我今天把轮胎拆下来自己检查了一下。发现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有旷量。难怪我的车子,异响跑了 ...

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本来就是有矿量的,刹车卡簧和卡钳之间也有矿量,只是当卡簧弹性不够卡不住刹车片的时候,过砍过沟的时候刹车片就会克服卡簧的阻力撞击卡钳发出金属打铁声。我是把卡簧弯了下恢复弹性,同时在卡簧底部垫铝片是减小间隙用的,这样撞击的时候声音会轻一些,并不是靠塞铝片把间隙旷量全部消除

网友G:
异响确实烦人,我的是电车,本来开起来就安静,现在是副驾驶A柱内饰板跟中控台接触的地方异响,拆下来搞了好几次,现在在接触的地方打了电子电器密封胶,有弹性,但是还是不行,以前塞过门窗用的密封条,能顶一阵子,过段时间就慢慢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异响确实烦人,我的是电车,本来开起来就安静,现在是副驾驶A柱内饰板跟中控台接触的地方异响,拆下来搞了 ...

黑色绒布胶带贴下磨到的地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