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救你命3000

楼主(2020-06-24):
机房双路供电,但是双路切换要延时,期间就靠这家伙救命了!

默默转了12年,新机上任,老机保养一下,养老吧

电路部分占一半空间,另一半给两个电池模块,我们用的外置电池柜,就没装那俩盒子

12年下来期间清理过3次,

老美的CD电容

控制部分的接口

功率开关管部分

风扇都被土埋了

吹灰洗澡之后好看多了

网友A:
洗白白 好看多了,那么多灰对散热是个灾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白白 好看多了,那么多灰对散热是个灾难

还好吧,主要是个保险,平时没啥负载

网友:
这个清洗不是放在水龙头下直接冲吗?

网友:
UPS还是山特和APC好点呀
电池组,还是要用松下的铅酸电池才行,高容量比的

网友:
清理灰尘吧!!UPS电源最怕就是灰尘了!!

网友:
看成要你命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