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朋友买的LOGO投影灯,拆开看看。

楼主(2020-06-24):
就是装在店门口在地上投个店标,还可以转动的那种,蛮有意思的小东西。先上商家图片

下面直接开拆
黑色部分的是装LOGO镜片的,就像幻灯片一样的玻璃片,前面黑色有凹槽的部分是放LOGO镜片的底座,可以转动,由下面的减速电机用皮带带动

中间有字的就是LOGO镜片,装在可以转动的底座上。

这是转接环,开口的部分是过皮带的,有螺纹的部分是接镜头。

减速电机,220V的,就靠外壳一个开关控制,转或不转。

正面装皮带的滑轮。

拆掉镜片底座就是射灯了

又深又长的反光杯

CREE XHP50灯珠,大概15W左右。

接下来最值钱的部分,镜头,4片光学玻璃镀膜镜片,又厚又重。

电源就没什么看头了,也看不懂,单面元件,背面是光的。

装好物归原主。

网友A:
这玩意竟然就是个大个射灯 加透镜加运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竟然就是个大个射灯 加透镜加运动机构。

难道你还以为是外星黑科技?

网友:
一个带文字图像的胶片,一个射灯,再加旋转

网友B:
我觉得底片应该用齿轮传动好些,橡胶圈传动容易老化。大手电筒上XHP灯珠不错。

网友:
小型幻灯片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底片应该用齿轮传动好些,橡胶圈传动容易老化。大手电筒上XHP灯珠不错。 ...

你认为的确实是好,但是厂家这样搞就赔本了。

网友(2021-08-13):
里面的不是胶片,是光学镀膜玻璃 制作的灯片,如果是胶片1个月不到就会老化不能用了,关于灯片可以参考:www.liuqiling.com 了解一下

网友:
里面不是胶片,如果胶片用一个月不到就会老化,图案就会模糊,里面的灯片是光学镀膜玻璃制作的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