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有没有行家啊,老华硕A56C笔记本设置bios后黑屏了

楼主(2020-06-24):
12年的老老华硕A56C笔记本设置bios后黑屏了,乱设置了一桶,结果重新启动就黑屏了。电源灯亮,风扇转,就是屏幕全黑,网上找了半天说可能是bios问题,谁碰到过?这个有办法不用编程器盲刷bios吗?如果不行。 拆了机子,但是没有找到bios芯片,难道是在另外一面?谁能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20-6-28 09:53):
已经修复了。bios是在反面面,型号是w的25Q64FV,某宝买了编程器和bios分离好的文件,烧录好以后正常开机了,供大家参考!

补充内容 (2020-6-28 09:55):
笔记本不同于台式机,我尝试后发现,放电coms是没有作用的,只能重新烧录bios!

网友A:
拆小电池放电试试,bios设置的话不存bios芯片里,一般存南桥里,bios芯片仅仅存储引导自检程序。

网友B:
把bios的电池拔出不行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小电池放电试试,bios设置的话不存bios芯片里,一般存南桥里,bios芯片仅仅存储引导自检程序。 ...

其他论坛反馈说不行,晚上回去试试,现在是显示屏完全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bios的电池拔出不行吗?

台式机一般可以,不过笔记本,其他论坛看到说不行,晚上回去再试试,好像要拆c面,昨天只拆到d面,我估计bios芯片也在C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