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音宝卓尔喇叭相位测试仪拆解

楼主(2020-06-24):
近期给自己的车子换了喇叭,效果不错,然后又帮同事的帝豪和长城C30改了喇叭,所以就入手了一个喇叭相位测试仪。这属于比较小众的产品,二十多块钱,要说起来还是比较贵的,因为拆开一看里面也比较简单。说起来我改我的艾瑞泽5和吉利帝豪都没问题,用电池测的喇叭极性,都没接错,但是给同事改C30的时候还是接反了。当时效果很差,声音听起来很别扭,用相位仪测了下发现喇叭装反了,倒过来以后就正常了。不过 同事多年前买的车机确实垃圾,音质太差了。同样的喇叭换上去,效果差不少。正面三个指示灯,红黄绿,红灯亮三下绿灯一下是反相,绿灯三下红灯一下是正相。

用三节七号电池

拆开只有一个很小的电路板

电路板只有一个主控芯片,打磨了,完全看不到型号。

背面光秃秃的,啥也没有

就这些了,对于音响爱好者来说,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这是什么测试原理?谁能说说

网友A:
喇叭极性用一个快没电的5号电池就能试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极性用一个快没电的5号电池就能试出来了

他这个应该是配合测试音频文件测试车机的极性。。。喇叭的极性,拆屁股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这个东西测喇叭极性不是多此一举吗?喇叭上不是都标有极性的吗?

网友:
用充电宝加USB废旧数据线,XL6009升降压板和电压表头,调好电压接一下喇叭,看纸盆移动位置应该能估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