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懒人+小白关于电源的问题求教

楼主(2020-06-24):
不知该发哪个板块,先放这里吧。请教,想用台式机内的电源给显示器供电,行不?。
事情是这样的:

图就不上了,懒人嘛。
翻出一台液晶显示器,电源外置的那种,标称12V1.5A
不接显示器时,电源灯亮,接显示器后电源灯不亮,显示器当然没亮,
换别的电源试,显示器是好的。

因为是懒人,所以不想拆开电源修,想到电脑主机里就有12V。
因为是小白,所以不知电脑电源会不会超载什么的(台式机可还要正常工作的哦,就是说把这显示器跟台式机凑成一套)
至于连线嘛,小白还是有点自信的。就请坛友给个行还是不行的结论就行了,当然最好是实践检验过的。
多谢。

网友:
可以啊。一般的正常台式机电源功率都有冗余,山寨的不敢说。

网友:
应该行吧,电源应该还有多余的12V插头,增加18W,电源应该还吃得消

网友:
我感觉用CPU供电的就行   只要你电脑cpu不是推土机  显卡供电也可以

网友:
可以,主机电源不差这十几二十几W,可能还有富余的硬盘供电口或者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