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admini 2间歇性花屏是哪儿的问题想自己修修

楼主(2020-06-24):
掏了台二手iPad mini2屏显有点问题,玩儿着玩儿着就花屏了在花屏之前屏幕有横线闪一下然后花屏,按下开关键等一会儿就正常了,有是花屏频率高有时频率低,都是屏幕下方闪一下很细的横线就花屏了就模糊了也能看见,各位看师傅有对这有研究的不,换内屏就算了因为我是想自己研究一下看是哪儿的问题,排线的问题还是屏或主板的问题,我想自己整,谁叫咱从老站到新站这么执着呢这是花屏后的样子,下面有一条是黑的这是没花屏时下面也有一条不一样,每次花屏前都是下面黑边处闪下细线然后就跟第一张一样了

楼主:
这是我另一台中间有条黑线我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但这台不花屏,

网友A:
屏线坏了,这个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B:
换屏幕就好了 前2天刚帮同事换了个  原装拆机270

网友C:
我的mini2和你一样的花屏,后来从ifive mini3 视网膜版的上面拆了个内屏给他换上就正常了。。。

网友D:
mini2通病 无解 换内屏可解决 但一个内屏价格快赶上一台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线坏了,这个一般人修不了。

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摔一下就这样了,听说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屏幕就好了 前2天刚帮同事换了个  原装拆机270

我看最便宜的也得240一张拆机内屏,可惜我整理才20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ini2和你一样的花屏,后来从ifive mini3 视网膜版的上面拆了个内屏给他换上就正常了。。。 ...

我看这东西就屏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2通病 无解 换内屏可解决 但一个内屏价格快赶上一台机器了

是的现在原装拆机内屏没有低于23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摔一下就这样了,听说是通病

摔的嘛,你不是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的嘛,你不是刚说

我是说是摔坏了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是摔坏了什么电子元件

屏线啊,真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原装拆机内屏没有低于230的

最恶心是你换了原装屏还有几率过一段时间继续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恶心是你换了原装屏还有几率过一段时间继续花

我买了个下面有线的事实看还花不

网友(2020-07-31):
屏幕坏了,这个屏幕坏的多 所以二手的价格也高

网友(2023-02-01):
引用 网友C:
我的mini2和你一样的花屏,后来从ifive mini3 视网膜版的上面拆了个内屏给他换上就正常了。。。 ...

请问这两者完全通用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mini2和你一样的花屏,后来从ifive mini3 视网膜版的上面拆了个内屏给他换上就正常了。。。 ...

请你说的我下单了一个ifive mini3视网膜版……试试看吧……

网友(2023-03-15):
再买台的ipad20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你说的我下单了一个ifive mini3视网膜版……试试看吧……

好奇地问问,成功替换了么,好像看见有说那个用的就是与苹果IPS视网膜屏一样的,所以在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