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重磅! 无损UT210E交直流钳表改为交直流电流探头的方法

楼主(2020-06-24):
对于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又需要用示波器实时观察电流波形,你需要一只电流探头,最好还是交直流的.但是商品交直流电流探头又比较贵,而UT210E交直流钳表性价比较高,如果能一鱼二吃,不要太爽.
1A电流等于信号100mV

楼主:
不会编辑,说明一下,信号引出为运放第14脚(最后一脚),串一个100R电阻保护,1A电流等于信号100mV,交直流都可以,表头清零与输出信号无关,自己减去基准值.一般交流不需要清0

楼主:
运放为 OPA4330

楼主:
此处信号引出.加100R电阻保护

网友:
一鱼二吃

网友:
速度应该没那么快 高速电流信号应该不行
另外建议楼主最好用屏蔽线

楼主:
普通3V直流马达没有问题,600多hz,再高没条件测试.      另外用屏蔽线的话,不能做到无损了.
如果有损的话,在两个表笔中间打一孔,做个插头,使用会方便很多.

网友(2020-09-03):
那三个可调电位是干什么用的,能不能说明一下,我现在的表不准了,开机就是400多MA了
得按归零才能测

网友A(2021-06-14):
我的UT210E  就是有一次在测量电焊机电流的时候超量程了,没在意后来发现打到电流档OL了,电流档死了。其它功能都正常使用,这个超量程使用是损坏钳头还是运放。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我的UT210E  就是有一次在测量电焊机电流的时候超量程了,没在意后来发现打到电流档OL了,电流档死了。其它 ...

应该是损坏运放,因为换量程时并没有换钳头。

网友(2022-11-04):
频率范围小了点

网友:
测下有多高带宽 低于100kHz的话不如用个闭环霍尔

网友:
好想法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UT210E  就是有一次在测量电焊机电流的时候超量程了,没在意后来发现打到电流档OL了,电流档死了。其它 ...

用消磁器消磁试试

网友(2022-12-29):
好厉害,拆台研究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改的啥

网友:
我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
负端接旁边的电容负吗?

网友:
无电流时候底数是1.1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