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JVGA端口连接显示器的这条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0-06-24):
淘了板双网口的小主板试玩软路由。没有显示器接口的。主板上有个JVGA端口。请教下这条线叫什么名字?

网友:
线路板上的JVGA,意思就是接VGA的接口,你研究一下每根腿的功能,研究好了,连上一个vga口就行。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搜到这图。每种主板可能不同,仅供参考。 哪根腿是地,应该很明显,能看出来的。万用表简单量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搜到这图。每种主板可能不同,仅供参考。 哪根腿是地,应该很明显,能看出来的。万用表简单 ...

好的。先谢谢了

网友:
你研究一下主板型号,去某宝搜一下接口

楼主:
端口1一VGA座1、端口2一VGA座6、7、8内直接、端口3一VGA座2、端口4一VGA座4、5内直接、端口5一VGA座3、端口6一VGA铁外壳、端口7一VGA座14、端口8一VGA座13、、端口9一VGA座15、端口10一VGA座12。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2021-03-23):
请问主板上的端口1-10  是按什么顺序数的呀

网友(2021-08-09):
引用 楼主:
端口1一VGA座1、端口2一VGA座6、7、8内直接、端口3一VGA座2、端口4一VGA座4、5内直接、端口5一VGA座3、端口 ...

问个事情哈。这10针针脚的顺序能告知一下么。我的板子和你的板子一样的。。

网友B(2021-12-18):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了一下,搜到这图。每种主板可能不同,仅供参考。 哪根腿是地,应该很明显,能看出来的。万用表简单 ...

这种JVGA接口是连接大屏幕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JVGA接口是连接大屏幕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的?

是vga显示器的接口,286电脑上就有。是模拟信号,绝大多数显示器都支持的。

网友:
用的什么板子玩NAS啊?

网友:
这个真奇葩,VGA都要用线接出来

网友(2022-04-10):
深信服的也是这个接口,没搞定

网友:
深信服也是这种

网友:
这是系统废了吗,都没法引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