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雨刮组合开关拆解并修复

楼主(2020-06-24):
09年1月的奇瑞A516,至今快12个年头了,跑的不多,12万多公里,大故障没有,最近小故障频出。近日江南梅雨季节,雨水增多,怎奈雨刮器1档(最慢档)时而不听使唤,其他档位均无问题,想是雨刮器组合开关1档接触有问题了,问题虽小,影响视线,就是影响安全,安全无小事啊!怎么办?两个字:拆修
先上作案工具

楼主:
拆掉这3颗螺丝后,就可以取下方向盘下的上下盖板,然后拔掉2个连接线插头,按下卡扣,就可以取下组合开关了。这部分在车上一人操作,没有腾出手来拍照

楼主:
下一步就是分解组合开关了,其实很简单,就2个螺丝,3个塑料卡扣。

网友:
只有螺丝刀的照片?

楼主:
本以为某根线路焊点脱落,实际分离后根本没有任何电线,完全是靠2个凸起的金属条和底板上的黄铜突起点接触连接

楼主:
先上99%酒精清洗触点和金属条

楼主:
等酒精挥发后再喷点WD-40

楼主:
最后,按反过程组装并上车,所有功能回复如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按反过程组装并上车,所有功能回复如新!

不上上脂?

网友:
要加润滑脂的

楼主:
用了WD40,没用润滑脂

网友:
WD40挥发太快,抹点黄油

网友:
最好用可用于塑料的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