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点读笔拆解(三)--501 笔头拆解

楼主(2020-06-24):
前面拆解过几支点读笔,但都没有拆解笔头识别器。
点读笔的笔头识别器 型行并不多,用得最多就是501 系列。
只要你的点读笔笔头是501系列,就可以通用,笔头坏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501系列个体比较大,兼容性好。

12针脚固定

带2个红外LED。

3mmx3mm大小的CMOS及一个透镜。

其实很简单的。

以前的帖子
百词斩点读笔拆解
安妮花爱拼点读笔

补充内容 (2020-6-28 10:50):
购买地址: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p;spm=a2170.spm.1.1

网友A:
内置OCR光学文字识别的主控也值钱,笔头相当于换成尖锥镜头网络摄像头。

网友:
百词斩点读笔还有吗

网友(2020-09-11):
什么型号的笔头比较好?

网友B(2021-09-09):
我儿子的巧虎点读笔坏了,拆开一看,发现点读头整个掉下来了,8针焊盘全掉。 打电话问客服,超过一年了,没有维修服务,只能换新,但是又没有新的适配点读教材了,买一个不划算,要300多,于是上网搜,没找到有8针的,倒是搜到楼主的帖子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照着放大镜飞线,6根飞完,打热熔胶固定,总算搞定。眼睛都快瞅瞎了

网友B:
501型, 十二针的比好找,忘了问问楼主有没有8针的,也不知道巧虎用的是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儿子的巧虎点读笔坏了,拆开一看,发现点读头整个掉下来了,8针焊盘全掉。 打电话问客服,超过一年了,没 ...

你是没有找对关键词,有个商家专门买这个的,这头子就那么1家厂商生成的。要衔接的话发私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型, 十二针的比好找,忘了问问楼主有没有8针的,也不知道巧虎用的是啥型号 ...

https://shop589516529.taobao.com ... ice=&highPr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1型, 十二针的比好找,忘了问问楼主有没有8针的,也不知道巧虎用的是啥型号 ...

店铺: 志鑫电子数码DIY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置OCR光学文字识别的主控也值钱,笔头相当于换成尖锥镜头网络摄像头。

以前成天听广告,老想拆一只看看笔头原理了,我记得那个笔头就是顿的密闭弧形,摄像头怎么取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成天听广告,老想拆一只看看笔头原理了,我记得那个笔头就是顿的密闭弧形,摄像头怎么取景的? ...

早期点读笔像是扫描仪线阵列传感器,需要滚轮传感器。后来有点阵面感光片,配合微距镜头和程序后,不需要滚轮传感器。

网友(2023-02-15):
也想修,不知道是不是卡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