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风扇是什么尺寸的 怎么配风扇

楼主(2020-06-24):
坏风扇扇叶断了已经拆下

现在只能应急用一个风扇吹
准备换个新的相同规格的风扇

网友:
风扇固定孔,量下尺寸(含对角),网上搜显卡散热器(举例:超频三),有多尺寸通用型的。其实9400已经淘汰,还不如另买一块二手显卡呢。

网友:
你这卡。。。。。。不用风扇都没事。。。。

网友:
随便怼一个12v风扇就成,随便自攻螺丝搞在散热片上甚至扎带绑上都成,看过很多机器这个风扇都卡死不转了也没什么事。

网友:
好歹也洗一下再上图啊,这晚饭还怎么吃

网友:
这配个风扇的钱可以再买一个这个卡了。

网友:
买个gt240才几十   比这个好用几条街嘛

网友:
这个卡可以扔垃圾堆了!!

网友A:
那个风扇可以用扎带绑扇热上面,我曾经干过,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的核显都比这个强多了,早就该淘汰了

网友:
好像是2到4厘米直径无框风扇,随便找颗4到8厘米方形风扇固定上凑合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风扇可以用扎带绑扇热上面,我曾经干过,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的核显都比这个强多了,早就该淘汰了

这台电脑没有核显

网友:
说句实话,如果买风扇价格超过10块,已经大于显卡本身了.

网友:
4cm风扇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