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AU6989牛屎u盘半成品

楼主(2020-06-24):
买别的电子垃圾,卖家送了几个牛屎u盘的半成品。看着flash已经被飞好线但是还没有滴牛屎
可能是飞线完了量产测试没过之类的直接打下来的。但是大部分飞线因为垃圾佬随便丢已经互相缠绕短路在一起了

正面 看着小字是6989SN-GTB

但是网上一搜 这个主控的封装全是lqfp48呀 没见过bga/lga封装的 而且这个YMX又是什么鬼

反面 大部分飞线互相短路或者断掉,导致给flash供电的3V3对地短路,插电脑接近1A热的要死 所以我直接把飞线全部铲掉了

原来飞线的大致示意图

把主控和flash分别吹下来

正面的焊盘和对应的两个芯片的背面 flash背面是绛红色的 用胶水粘在pcb上

flash非常薄

拍照放大了看 表面好多划痕

插电脑枚举没有容量的u盘,用usbtreeview看厂家是安国

量产工具可以识别到主控 反正没接flash 所以肯定读不到flash

大佬们由见过bga封装的安国AU6989么?
还说是这玩意是小厂从厂家买来裸片自己封装的?
还有就是大佬们有安国AU6989的PDF或者引脚定义么?就算是LQFP封装的引脚定义也行

由于手上有一小堆 还是想有没有办法重新lay板玩一玩这个主控

网友:
这晶片估计刮一刮就完了

网友:
哈哈哈,忘记把牛屎给浇上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的盘,10年前同学送我的

网友A(2020-11-04):
巧了,我也有十来个这种主控板,等有时间研究一下这主控的引脚

网友:
就像是黑胶体里面或者tf里面剪掉了flash的部分,留下了主控部分然后刮出有用的焊盘定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也有十来个这种主控板,等有时间研究一下这主控的引脚

哈哈来一起研究下

网友:
上面四个是USB的引脚
下面的 待大家研究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来一起研究下

另外这主控的板子有好几种类型,我那里就有两种三星flash板子和一种东芝flash板子,不过东芝板子被贴了海力士的牛屎,三星板子只能认到主控

网友(2021-01-20):
哈哈我也有一堆这种牛屎U盘

网友:
我也有一堆

网友(2022-10-07):
牛屎上还打了字滴

网友:
这主控封装节省PCB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