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PM961解bitlocker(不要数据)

楼主(2020-06-24):
PM961 密钥没了,只有ID;
很多硬盘分区工具都无法格式化硬盘/删除分区;
怎样才能继续使用硬盘?求解
不要数据了,只要硬盘能用

网友:
没有搞过,进PE用winhex将起始扇区填充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PE下面 直接重新分区就行了啊

网友:
diskpart的clean就可以搞掂

或者Winhex把第一个扇区全部填零

网友:
挂机器上hdtune全盘填零试试 没搞过,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B:
挂安卓上面,安卓不认识bitlocker,提示格式化直接格掉就行
或者pe,反正不明白bitlocker是什么的系统一般都会提示你格式化

网友:
挂副盘用PG重新分区就好

网友:
找个支持otg的塞班,格式化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下面 直接重新分区就行了啊

试过了,不行

网友:
会不会默认启动了硬盘内部加密 bitlocker秘钥储存在主控内部  没输入正确密码前主控给硬盘写保护状态  格式化后 重新拔插后你又看见东西回来了
给你些建议
高版本的PE是无法给bitlocker格式化的 WIN10 WIN7 pe微软不允许    使用winXP pe试试看

网友:
挂从盘,上低格工具。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Winhex把第一个扇区全部填零

网友:
新点的PE直接格式化就行  以前试过的

网友:
挂linux上应该可以,应该是win的限制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B:
挂安卓上面,安卓不认识bitlocker,提示格式化直接格掉就行
或者pe,反正不明白bitlocker是什么的系统一般 ...

我试了一下,格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