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管道空调E6维修

楼主(2020-06-24):
前段时间,美容院打电话过来两台风管机坏了,去到现场发现大厅风管机,4风口的内外机通讯线断,接上ok,
房间风管机面板也是E6故障,

内外机没有通讯线,只有压缩机,四通阀,风机,外机感温包线,

所以E6并不是内外机通讯故障,有可能是面板跟主板通讯故障。
使用排除法,去隔壁房间拆下一个面板,换上后空调正常运行,可以确定面板坏了

断电开机发现面板不能显示实时室温,
拆下面板仔细检查

发现问题,两块面板对比更明显,贴墙纸的时候师傅把浆流到面板里面去了,造成面板线路腐蚀,断线
跟店长说明面板坏,带回家维修

找出断点,

反面也有断点,过孔不通,两个贴片电阻脚腐蚀,更换,飞线,测通后打上706透明硅胶保护,第二天706固化后再去店里,

装上面板,试机,正常,收钱,走人

网友:
这个应该是59型的遥控板。两根线不分正负。

网友A:
空调维修不是直接换新吗,怎么还把修好的装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维修不是直接换新吗,怎么还把修好的装回去?

直接换不是我的风格,我是能修就不换,节省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换不是我的风格,我是能修就不换,节省成本

那挣鸡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挣鸡毛钱...

他们店里没有维修的,所有维修都是找的我,水电问题,电器维修,美容仪器维修,结账爽快,本次收费4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店里没有维修的,所有维修都是找的我,水电问题,电器维修,美容仪器维修,结账爽快,本次收费400 ...

换新面板多少钱,不过这个价格400还不赖

网友D:
靠技术吃饭,要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新面板多少钱,不过这个价格400还不赖

新面板1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技术吃饭,要得

维修是副业,赚点零花钱,主业做弱电施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店里没有维修的,所有维修都是找的我,水电问题,电器维修,美容仪器维修,结账爽快,本次收费400 ...

那还不错,如果只给几十块可亏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是副业,赚点零花钱,主业做弱电施工

我俩性质一样,我也经常去修东西。维修确实拿钱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