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平板内置网卡2.4g 蓝牙 USB3.0 干扰

楼主(2020-06-24):
平板只有一个标准usb3.0,没有其他口,内置网卡有2.4g加蓝牙,需要外接鼠标和键盘,1.接蓝牙键盘鼠标,如果有时候用USB3.0传点东西,2.4G网卡干扰严重吗,会不会蓝牙暂停几秒再连接

2.接2.4G无线键鼠,键鼠和网卡的2.4会不会干扰,键鼠会占用唯一一个USB,如果要用U盘,就需要接USB3.OHUB,如果在HUB上接键鼠,再接U盘,会不会干扰?

网友:
楼主可以换设备了
上5.8G的无线网卡

网友:
蓝牙本身就会影响2.4G wifi,是不是因为干扰不清楚,甚至光把蓝牙打开不连设备,网速就会变慢。我也是前些时用蓝牙多起来才发现的。

USB3.0干扰倒是分情况,有时能直接断线,有时却啥事没有。

至于2.4G无线键鼠,我用了很久了,倒是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网友:
无线键鼠不受影响,但蓝牙有影响,这主要看设备情况。

网友(2020-12-19):
蓝牙,和wifi确实是会相互干扰,解决办法上5G 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