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艺锂电池保护板修复记

楼主(2020-06-24):
在钻孔档拆一个燕尾钉,连续堵转两次,竟然挂了,于是拆之,测了电机没问题,顺便保养上油变速箱。
测电池有电压无电流,于是拆开看,正面看没问题,继续拆,反面的场效应管炸了,好在能看到型号,某宝1块钱一个买了两个,邮费5块,没有热风枪,刀头烙铁搞定。
本想找个保护板整个换掉,无奈大艺16V的电池不是通用版,全网没找到。

楼主:
保护板上有两个场管的位置,如果装两个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2个是并联的,直接并上去就行

网友:
这是什么封装的场管?

网友:
妥妥的并联

网友:
并联MOS管,放电电流翻倍

网友(2023-01-20):
电池这么拆开的啊?

网友:
一样的电池,充不进电了,怎么拆开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上有两个场管的位置,如果装两个会有什么后果?

装两个被,并联MOS就是扩流的。

网友:
16V供电,扭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