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251-06 东芝TLC-16K量产教程

楼主(2020-06-24):
PS2251-06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主控,我是第一次遇见我觉得很奇葩,问题是U盘写保护,无法格式化,用了各种版本白片,黑片,STOOL UPTOOL都量产不成功,然后各种搜索也没有这样的量产教程,我把图片上来大家看看,图一和图二是芯片检测的结果,各种量产工具过不去,我都要放弃了,结果试了下群联的低格工具,点修复,直接修复成功,一阵惊喜啊,有需要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
如果是东芝U盘上的正片 就不要低格 直接量产之前的设定量产就

网友A(2020-12-14):
求帮助!我的识别不了

网友:
求帮助!我的mapll检测不了u盘 不知道为什么   急!!!!!!

网友B(2021-07-21):
修复以后速度好低啊 只有6m左右的读写速度

网友:
我的跟你的一样

网友C(2022-06-06):
引用 网友B:
修复以后速度好低啊 只有6m左右的读写速度

我也是,修复后速度贼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修复后速度贼慢

低格确实慢,要速度的用MP_ALL高格开卡,不过比较耗时间,群联MP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网友(2022-11-26):
引用 网友A:
求帮助!我的识别不了

解决了没,我的也识别不了了?

网友(2023-09-17):
我的只读的修复好了

网友:
我我的只读了的修复好了

网友(2023-11-08):
写保护的处理不了,支持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