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集中供电,这个12V10A的开关电源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0-06-24):
插线板上插不下了,准备弄个12V集中供电,给光猫、路由器等供电,翻出来以前在老黑那儿买的12V10A监控电源,请大家鉴定一下这个电源质量怎么样。

网友:
极路由3+光猫+交换机用的12V2A的集中供电,几年了,挺稳定!基本上几个月不用管重启!

网友:
可以带10个

网友:
滤波的电解电容换进口的  耐用

网友:
比台达差点,比山寨的要强。

网友:
买个675w的服务器电源多好,才23包邮,比这个质量强百倍

网友:
集中供电要注意一点,就是电源效率,我之前用过DELL 12V 18A电源,空载都好像接近10W,带一个光猫一个路由器后超过16W,伤不起啊。后来找了个台达代工的12V3A电源,空载几乎测不到电流,同样带光猫路由(K2P)才8W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