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哥们,这个丝印是个什么管子,查不到

楼主(2020-06-24):
老哥们,请教下这个三脚管子是个什么元件啊,查不到信息。。这个d19hj 可以用什么管子替代啊。

网友:
背靠背用来做电池保护的,
A1SHB是P沟 20V 2A@25dgreeC。
这个也弄个20V 2A的N MOS就行了。

这个一般不会坏的。。。大厂也有PN用一体封装节约面积的。。。

网友(2020-07-27):
直接用A1SHB替换那个D19HJ就行了?

网友:
D19HJ直接用A1SHB替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也是这个移动电源坏了D19HJ,这个芯片特别烫,然后充不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