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U盘做WTG都那么慢吗?还是我的U盘4K太差的原因?

楼主(2020-06-24):
换了两个USB3.0的盘,用DISM和辅助工具都要2,3个小时,都那么慢的吗?还是我盘太差了?

网友:
去小飞机家买个固态U盘就好了

网友:
我用的固态U盘 好像几分钟或是十分钟左右就好了 用起来和固态硬盘当系统盘的时候差不多

网友A:
是的但是用起来会稍微快些,一般u盘是读取速度大于写入速度的
建议装精简点的系统,我4k很差的u盘用精简系统还是挺流畅的

网友B:
还是你的U盘速度不行。我的虽然启动系统没有PC机快,但基本能够忍受。多数情况不到1分钟就进系统了。

网友:
闪迪至尊极速适合你,还有00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用起来会稍微快些,一般u盘是读取速度大于写入速度的
建议装精简点的系统,我4k很差的u盘用精 ...

我一个盘里装了LTSC,很流畅,就是安装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的U盘速度不行。我的虽然启动系统没有PC机快,但基本能够忍受。多数情况不到1分钟就进系统了。 ...

启动速度没问题的,运行很流畅,就是安装时候慢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个盘里装了LTSC,很流畅,就是安装太慢

同样ltsc,安装很慢

网友C:
用个M2 2242之类的小SSD+个M2转USB3.0或TYPE-C的那种3.2口的转接盒子的方法才是WTG的正确打开方式。
另外作为使用过的人,转接盒子的芯片做好散热,供电要注意尽量不要使用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M2 2242之类的小SSD+个M2转USB3.0或TYPE-C的那种3.2口的转接盒子的方法才是WTG的正确打开方式。
另外作 ...

我不是当主力机,安装慢点就慢点吧,反正使用没问题,话说我主力机都还没用上M2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当主力机,安装慢点就慢点吧,反正使用没问题,话说我主力机都还没用上M2盘 ...

其实你可以这样想,普通的HDD装WIN10也要不少时间。
那么连4K都没有的U盘性能是可以预见的,连HDD都不如你怎么认为他会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M2 2242之类的小SSD+个M2转USB3.0或TYPE-C的那种3.2口的转接盒子的方法才是WTG的正确打开方式。
另外作 ...

感觉wtg 没硬盘稳定,几个小时使用没问题。有一次我超过24开机的,关机后,再次启动,被重置了。虽然在原来的文件夹里面找回了一些,但是一些数据没了,桌面变成了一个图标,只能从相关文件夹里面找回来。

不知道固态硬盘当作移动硬盘 安装win10 当作wtg 用起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