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废物利用---废充电宝拯救电蚊拍

楼主(2020-06-24):
家在一楼,近来蚊子猖獗。偏偏电蚊拍电池嗝屁了。
原来是4伏铅酸电池,用18650的锂电池正好替换。翻箱倒柜找出一节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和一个电池报废的充电宝(用充电控制电路)。

充电宝带电量指示,正好可以随时观察电量。

电蚊拍尾部锯掉了一个螺丝固定柱就可以放下充电宝的电路板了。我是用锂电池为电蚊拍电路供电的,所以锂电池要有保护板。如果你电蚊拍电路元件余量较大,能承受了5伏的话,就用充电宝的输出端供电,也就不需要保护板了(充电宝自带)。

电量查看按钮正好放在原来的螺丝孔位置,电量指示灯从原来的220伏充电插头位置露出。

原电容降压充电电路拆除。

18650电池放下后空间还很宽裕。

电池的空隙用泡沫胶带填充。

电量指示灯亮起。

尾部由于少了一个螺丝固定位,就加了一片铜片来加固。

充电时它也是充电指示灯。

改好试了试效果刚刚地,电蚊拍满血复活。

总结:家里用铅酸电池电蚊拍的朋友,可以改成锂电池的,那效果保你满意。注意,锂电池记得要有保护呀。

网友A:
电量指示灯那个位置真是改得好,天作之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量指示灯那个位置真是改得好,天作之合啊

主要是充电宝的电路板布局刚刚好,真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