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12元包邮的 BTA41600调速器,附依葫芦画瓢的应用电路

楼主(2020-06-24):
如图,欢迎各路高人讲解具体原理。
谢谢

楼主:
业余爱好者,用CAD画个电路流不少汗珠。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桥堆是为了两个330k设计的!

网友:
真是巧了,想起来前段时间废品站捡了一个,翻出来竟然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的

网友A:
谢谢分享。原理图画的工整,不错。为什么要加上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原理图画的工整,不错。为什么要加上桥式整流?

非专业人士表示看不懂,所以放到这来请教大家。

网友B:
这是单层板吗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模块买来做什么

网友D:
这东西做什么用的?阻容降压功率太小,大点的电机都带不动

网友:
这个模块确实不错,调速、调温、调光皆可,关键功率够大。我的角磨机转速太猛,一开机嗷嗷叫,开始找了个吊扇调速器减速,效果还行,就是用起来不太踏实,后来把可控硅换成BTA41600的了,只是不知其他元件能不能扛得住。
也是不太理解,这个模块上的桥堆及相关的两个33k电阻是起什么作业的,印象里很多类似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中都没有这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单层板吗

两面都有铜箔线路。

网友:
学习了,大功率可控硅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这个模块买来做什么

给角磨机调速的。有些东西要磨得精准的一些,需要角磨机的转速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做什么用的?阻容降压功率太小,大点的电机都带不动

带得动一千多瓦的角磨机。不过,模块的耐用程度就不清楚了。

网友(2025-07-01):
图画得不对吧,从PCB上看,C321出来应该接有4.7k电阻,0.15uF电容和整流桥堆

网友:
调速电路板看做工还是不错的,要是耐用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