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教大佬关于三星的颗粒问题

楼主(2020-06-24):
最近购入了一个2258H的单颗粒U盘主控板,无奈平时对于三星的颗粒实在是太少了,求教大佬几个问题
1.有哪些三星的BGA316颗粒可以贴2258H,单颗粒256G和512G的,能否帮忙写上颗粒
2.听别人说有些颗粒是单颗粒双通道的是不能贴那个BGA316单颗粒主控板,到底三星的单颗粒通道问题是怎么回事
2.量产的之前哪些颗粒必须清空,清空需要什么条件
3.量产工具开卡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点,
4.BGA316现代的颗粒有没有哪些能上2258H的,
其实板子已经买了又好久了,当然贴就贴一个512G的,有的商家给的价格实在是太离谱了,340元一个,谢谢有没有懂的朋友!

网友:
3DV4啊速度很不错的,打开闪存表有的就成了找找有没人玩过

网友:
等 高手回答,我也有这些疑问。。。。。

网友A:
1、2D/V2/V3都可以,固件很容易找到,V4/5大大大佬可以。    单256:K9OMGY8S7M、K9DMGB8S7C、K9UMGB8S7A、K9PMGY8S7M、K9UMGY8SCA、K9DMGY8SCC(两个OKG 7C)、K9DMGY8SCE(两个OKG 7E)等
    单512:K9DUGY8SCM(两个OMG)、K9DUGB8S7M、K9UUGY8SCM(两个PMG)、K9UUGB8S7M等
2、BGA316颗粒是4通道颗粒,K9XXXYXXX是Toggle2.0,K9XXXBXXX是Toggle3.0,2.0无论原生316焊盘还是转接贴都行,3.0的颗粒需要识别成2CH才能认到所有CE,所以比较挑板,需要单颗      316是2CH的板,或者直接转接贴。
3、719/720/R0104不支持单晶1G缓存;B颗粒的VCCQ;卡pt等。
4、H27Q2T8QQA3R是BGA316 V4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D/V2/V3都可以,固件很容易找到,V4/5大大大佬可以。    单256:K9OMGY8S7M、K9DMGB8S7C、K9UMGB8S7A、 ...

这个才是大佬,给跪了

网友B(2020-09-17):
引用 网友A:
1、2D/V2/V3都可以,固件很容易找到,V4/5大大大佬可以。    单256:K9OMGY8S7M、K9DMGB8S7C、K9UMGB8S7A、 ...

给棉老大更正一下,K9DUGY8SCM(两片OMGY)这货4CH板子大概率不行,也必须2CH板子,原因不明,719/720/R0104所谓的不支持单晶1G也不能说是不支持,是支持性很差,但是通过杂交IM的包的dram test可以广泛支持单晶1G(有什么不良后果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棉老大更正一下,K9DUGY8SCM(两片OMGY)这货4CH板子大概率不行,也必须2CH板子,原因不明,719/720/R010 ...

现在那个倪老板出的316双贴的板子好在支持双晶,58h的缓存支持一直是个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那个倪老板出的316双贴的板子好在支持双晶,58h的缓存支持一直是个谜 ...

悄悄告诉你我用的就是倪老板的板子上的双晶HY: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D/V2/V3都可以,固件很容易找到,V4/5大大大佬可以。    单256:K9OMGY8S7M、K9DMGB8S7C、K9UMGB8S7A、 ...

总结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悄悄告诉你我用的就是倪老板的板子上的双晶HY

不知道空板子多少钱,说真的三星的颗粒现在真是便宜呀,NVME等掉固件的一大把,搭配58H真是不错,而且随随便便就能买到单颗粒256 512,真是好东西

网友(2020-12-12):
这个倪老板的店铺地址是?求私信,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B:
给棉老大更正一下,K9DUGY8SCM(两片OMGY)这货4CH板子大概率不行,也必须2CH板子,原因不明,719/720/R010 ...

K9UUGY8SCM   2258xt  有固件么 大佬  给发个  350364944@qq.com   xiex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D/V2/V3都可以,固件很容易找到,V4/5大大大佬可以。    单256:K9OMGY8S7M、K9DMGB8S7C、K9UMGB8S7A、 ...

K9UUGY8SCM   2258xt  有固件么 大佬  给发个  350364944@qq.com   xiexie

网友(2023-10-03):
想问一下,2ch的B颗粒上58xt能认全c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