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07年老福克斯仪表盘液晶屏发黑,自己动手更换偏振膜

楼主(2020-06-24):
07年的福克斯,才开了6万多一点公里,大毛病没有,操控还是很好,就是油耗感人。一些部件逐渐开始老化,陆陆续续各种小毛病,能自己动手就自己来,自己修车也是一种乐趣。

去年夏天起显示屏突然开始有点发黑,到今年黑的厉害,看着碍眼,遂自己动手修复。主要工具材料:T20梅花螺丝刀一把、拆机塑料撬棒一根、去胶溶剂,并事先在T宝上买偏振膜一片(价格2元)。

这是发黑的液晶屏。

先拿掉连着装饰皮的塑料挡板。

红圈处两个螺丝用T20梅花螺丝刀卸掉。

顶部插入撬棒,用力往下撬。

撬的就是顶部红圈中的卡扣结构。

撬起线束接口上的黑色卡扣,取下线束。

撬开后盖看看,结果发现其实不必开后盖。

这是开了后盖的样子。

其实撬开这样子的卡扣,开前盖就好。

打开前盖露出表盘,先取下指针上的塑料装饰件。

试着拔指针,发现很紧,怕弄坏指针电机,就把四个指针从表盘塑料膜各自的洞里穿出来。

这是拿走塑料膜的表盘,拆卸就到此为止。

拿镊子揭起液晶屏表面的偏振膜。

用去胶溶剂配合刀片去除残胶,我用的是洗板水,注意会溶化白色塑料框架,不要沾到液晶屏外面去。

透过3D电影眼镜看看。揭走的老化偏振片还有一层偏振物质随着残胶留在屏幕表面,肉眼看是透明的,透过偏振镜片看是黑黑的。
3D电影镜片偏振轴是45度斜着的,这样两片对装偏振轴就是互相垂直,不用生产两种镜片。
眼镜镜片要斜着剪就太小了,盖不住液晶,否则连偏振片也不用买,直接从眼镜上拆。

配合去胶溶剂用刀片刮干净残胶。

这是清理完的液晶屏玻璃表面。

拿偏振片盖上找出正确角度,这是错误角度的效果,液晶呈紫色。少了一个角是我剪下来修一个盖革计数器的老化屏幕了。

把膜转90度后是正确的角度。

剪下合适尺寸,揭掉偏振片正反面的保护塑料膜,把其中一面有粘性的朝液晶屏贴上去。
有点像手机贴膜,尽量去除汽泡,虽然即使有也看不太出来。

然后就是各种复原,装车。透亮清晰的液晶屏又回来啦!

网友:
工时费 杠杠的 呵呵

网友A:
这车一定是放坏的

我还以为我10年的车跑六万公里够少了,没想到还有更少的

网友:
液晶都能修,看开是老司机。

网友B:
贴反了变黑色也挺好的,显示的字是透明的,就是很多电子表里的反显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反了变黑色也挺好的,显示的字是透明的,就是很多电子表里的反显效果。 ...

固定最示的可以,像万用表,反色的就不太合适了,有时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车一定是放坏的

我还以为我10年的车跑六万公里够少了,没想到还有更少的 ...

摩托车跑外卖,3年15万不到

网友:
原来还能这样修,我有一个遥控器的液晶屏也变黑了,还以为遥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反了变黑色也挺好的,显示的字是透明的,就是很多电子表里的反显效果。 ...

那要白色背光还能看看,这是绿色led背光的,不好看。

网友C:
又学了一招,顺便问一下,一个屏幕破了的显示器偏振膜可以弄下来用吗?

网友:
是不是偏光眼镜原理

网友D:
低配改高配呀,直接换个高配的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学了一招,顺便问一下,一个屏幕破了的显示器偏振膜可以弄下来用吗?

应是可以,只要是能过滤偏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配改高配呀,直接换个高配的仪表

不是低配和高配的区别,07款福克斯高低配都是这个液晶屏幕,从09款起全系屏幕都大一些。07款是能改装09款仪表盘,但换仪表盘没几百块钱下不来,还要重新匹配行车电脑,老车就不折腾这个了。

网友E:
为什么贴完是绿色的?

网友F:
这要去四儿子那会不会让换一套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贴完是绿色的?

很多带绿色led背光的单色点阵液晶,都会把屏幕通过偏振膜过滤后的呈现颜色直接做成绿色,这样环境光照到屏背面反光膜反射回来的光线少,更易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要去四儿子那会不会让换一套仪表?

那肯定的,估计除了有些专修汽车仪表的地方会换膜外,其他地方都只能更换仪表总成。这个点阵液晶屏零件有可能是专用的,市面上好像找不到单卖的。

网友:
老司机。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