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想diy焊接usb接口,但拿不准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0-06-25):
这是路由器线路板,型号是极路由e30。
求助一下这是usb3.0接口还是什么接口。
感谢!!!

网友:
是不是sd卡的接口

网友:
应该是sd卡吧,跟必联ac1200d一样的板子

网友A:
TF卡接口,路由怎么有这个

网友:
usb口应该是电源接口和网线接口中间的空位

网友:
不要动了,下次就是换CPU了,技术活还是交给专业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卡接口,路由怎么有这个

怎么会没有,去看极路由2,装插件用的

网友(2020-08-17):
蓝色 网口和 dc 口之间是 usb 立式母座,,却供电电路,找近似班子看 那个 dc-dc芯片是什么,或者直接用3r33那样的 模块,,最重要的是 usb的dp dm 有没有进 cpu 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