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七里顶 光控LED小夜灯拆解+改造亮灯时长

楼主(2020-06-25):
前两天3块几到手的七里顶光控小夜灯,3AAA电池版的。

包装还算比较正规。

这个选的是暖光的,晚上黑暗的环境里,夜灯用正白的会比较刺眼。

灯体、说明书、保修卡、一个泡沫双面胶、一个带胶的铁片。

说明书,写的还行,该说的都写上了。

随机带了三节碳性AAA电池。

灯的背板和标签,标签中间鼓起来的部分是磁铁,灯可以直接吸附在铁质的物体上。

三颗AAA供电,拧下背板,卸下三颗螺丝就能分离灯体。

六颗LED,厂家没骗人

菲镜下面的红外热释探头,以及光敏电阻。板子上的元件都做了标注,这一点很好

光敏电阻特写,不是常见的那种玻璃+陶瓷封装的。

板子背面,元件也都丝印标注好了。

电池正极直接进入65ZX(6206 3.0V),降压后得到3.0V电压给板子供电。

比较常见的BISS0001红外热释信号处理器,很多小夜灯用的都是这个芯片。

厂家说明书写的小夜灯被触发后默认亮灯15秒(实测14秒左右),自己嫌这个时间太短,希望亮灯的时间长一点,目标30秒左右。
找到BISS0001的规格书,时间有限就大致翻看了一下,发现调整第3脚的电阻或电容可以改变亮灯时长。电阻比电容好找,所以就换电阻来改造。按当前电阻的阻值,成倍增加阻值即可得到成倍的亮灯时长,两者属于线性的关系。

对应板子上的电阻和电容如下图的680K和102p(改其中一个即可)。

然后从库存里挖电阻。

选了0603的1.3M欧。

时间有限,匆匆忙忙的换上电阻,焊工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可调电源输出4.2V供电做测试

换成1.3M欧电阻之后,亮灯时间接近26秒,对比原厂680K≈14秒,基本吻合。

由于小夜灯的板子用了6206降压芯片,这个小夜灯的极限输入电压=6206极限输入电压(一般是6.0V),所以直接用5V充电头供电,小夜灯也能正常使用。

小夜灯待机电流68uA。

输入5.0V时,小夜灯的电流

输入4.2V时,小夜灯的电流

输入3.8V时,小夜灯的电流

输入3.5V时,小夜灯的电流

输入3.3V时,小夜灯的电流

输入3.0V时,小夜灯的电流,此时明显感觉到灯变暗,若是三节AAA供电,平均每节已经1.0V,也该换电池了。

输入2.8V时,小夜灯的电流,此时灯已经很暗了。

输入2.5V时,小夜灯的电流,此时灯已经暗的跟萤火虫屁股一样了

至此小夜灯改造完成,以后晚上去尿尿的时候再也不用摸黑了

如果坛友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收藏》,如果觉得帖子写的还行,请点击下方的《点赞》,你们的鼓励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元老设备好齐全,技术高,说话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老设备好齐全,技术高,说话又好听。。。。。

一贯得得嗖嗖的老温

网友B:
改好了就可以变成榴莲了

网友C:
尿尿要抓紧时间,否则超过30秒灯就灭了。

网友D:
大半夜下蛋的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半夜下蛋的流氓

严重同意~

网友E:
还是老师父活儿好~

网友:
古人的“夜明珠”
今日有幸见到

网友:
挺省电的啊,

网友:
楼主肾亏了,所以半夜经常上厕所?鉴定完毕!!!

网友:
再改成锂电池加4056充电板,microusb加长电源线和手机电源,平时从家电取电,锂电池应急供电。

网友:
测试电源不错, 伊莱科 万用表 这么快就用了。传说中的炮灰表.....

网友:
跟七里香啥关系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了就可以变成榴莲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尿尿要抓紧时间,否则超过30秒灯就灭了。

灯亮了以后,热释探头在探测区域里,检测到红外的变化,灯会自动增加延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老师父活儿好~

我这都是力气活,没球球的手段高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半夜下蛋的流氓

掐住嘴,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楼主:
说明书上写的碱性可以用一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