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怎么打印机一直叠影,拆连供也一样

楼主(2020-06-25):
怎么修回的打印机一直叠影,对齐,清喷头,拆连供直接墨盒打印也一样

网友:
喷头挂了,或把排线啥的重插一下,看看触电啥的有没有脏东西

网友:
桌子不稳

网友A:
先看看光栅片脏没,清理,液清洁光电管,然后看看皮带缺齿不,一般光栅出问题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光栅片脏没,清理,液清洁光电管,然后看看皮带缺齿不,一般光栅出问题较多。 ...

谢谢寄回给商家了,4台寄来的全是这个问题,骗我说是新机,佳能查了结果是翻新的,后面承认是维修机,寄去换了,也告诉商家最后换一次如果还这样就天猫投诉

网友(2021-07-14):
典型的翻修机了,这个退了投诉不啰嗦,换家再买

网友B:
喷头挂了,喷墨打印机值钱的就是喷头了,换了几次都是这亲说明奸商给你的机器都是换过喷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头挂了,喷墨打印机值钱的就是喷头了,换了几次都是这亲说明奸商给你的机器都是换过喷头的。 ...

换全新的,光栅问题,佳能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