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电热水器安全阀拆解

楼主(2020-06-25):
用了12年的海尔电热水器发现安全阀单向功能坏了,热水器内胆压力与自来水压力已经互通,失去了安全保护功能,现拆开看看内部是什么结构的

俺的热水器安全阀压力是0.75MPa的

生产日期:2007.3.30  从这里看感觉少了点什么东西

纯铜的,用强磁测试不吸合

拆开内部结构是这样的

估计损坏后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拆完后的阀体

网友:
找些水管和接头,高压水罐和单向阀等,好像能组合出水锤泵。

网友A:
像是铁铸的,不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铁铸的,不是铜的。

用强磁测试不吸合,纯铜的

网友B:
估计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强磁测试不吸合,纯铜的

黄铜镀镍(即铜合金~所谓纯铜是紫铜)。
楼主这个缺了如“图钉”状的阀体,可能是碎裂了被水流冲走了,逆止阀功能没了,但是保险(限制水罐内因水热胀压力超过安全限度)功能并没丧失,只是停水时热水器里的水可能倒流进水管中~这样可能导致罐内缺水,贸然通电造成电热管干烧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只能换新的了

确实是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镀镍(即铜合金~所谓纯铜是紫铜)。
楼主这个缺了如“图钉”状的阀体,可能是碎裂了被水流冲走了, ...

的确如您所说。可能那个“图钉”状阀门因长期受热水浸泡已经熔解掉了,安全阀没有了止回功能将造成热水器加热时间过长或水温下降过快(热水随进水口向外流失)。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开其它水龙头时发现水是温热的

网友E:
我家海尔热水器就没给装单向阀 不知道没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后果 反正装了有三四年了 用着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海尔热水器就没给装单向阀 不知道没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后果 反正装了有三四年了 用着正常 ...

如自来水水压过高会爆缸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自来水水压过高会爆缸

那放心了 我家自来水的压力没我自己的大

网友:
你这个安全罚是正常的,只要溢水阀没有堵
品牌热水器本来就没有装单向阀,直接向水管泄压(单向0Mpa泄压),如果水管也超压 0.75Mpa从溢水管泄压。

外配的安全阀一般0.3Mpa向自来水管泄压, 0.75Mpa从溢水管泄压。

网友:
翻砂铜,也就是通常说的生铜,这铜颜色偏白,里面是掺了锌等材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自来水水压过高会爆缸

倒不是自来水压力过高,而是水加热后膨胀压力会剧增,泄压阀泄的是这个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倒不是自来水压力过高,而是水加热后膨胀压力会剧增,泄压阀泄的是这个压 ...

他没安装减压阀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现在的热水器内部水压=自来水水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没安装减压阀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现在的热水器内部水压=自来水水压

不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铁铸的,不是铜的。

角磨机能区分铸铁和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