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捡的12v400w开关电源

楼主(2020-06-25):
捡的一个电源,拆开看看,应该是滤波电容问题,其他没毛病!发现开关管铜片厚度还不一样啊,感觉是个歪货,清理干净再修它!干净不干净,我这清理技术还行吧?

楼主:
我准备去掉100-220选择开关,把两个滤波改成一个

网友:
换个电容就完事了,其他没必要动

楼主:
重温一下,清理前的样子,刚发现时

网友:
我之前不也不知道哪里搞了一个这个电源,负载一短路就炸掉了。直接就扔了。

网友A:
那么说110改220只改滤波电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说110改220只改滤波电容就行了?

那可不一定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容易砰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不一定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容易砰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嘿嘿 字数

网友B:
这个电源是不能改成一个主电容的,

网友:
电压选择改不改无所谓,关键是这个电源肯定是坏的——至少一个250V的滤波电容鼓顶了。有必要检查下整流桥、MOS管等是否安好?通电前串个大灯泡!

网友C:
等你改成一个电容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下在通电吧!!免得在放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是不能改成一个主电容的,

如果把上面电容正负极短接,把下面的电容换成400V耐压的,选择开关还是在220V位置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改成一个电容

哇塞!我换完一个电容后出事情了,我一插电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我换完一个电容后出事情了,我一插电就

真换一个电容了啊,这个半桥电源就是要两个电容的,硬来是不行的

网友:
做工尚可,功率管是固件拆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去掉100-220选择开关,把两个滤波改成一个

照片厉害分毫毕现!鼓包电容去了塑料皮看看咋的了?
这么大功率供12v充电钻用不会打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厉害分毫毕现!鼓包电容去了塑料皮看看咋的了?
这么大功率供12v充电钻用不会打嗝了吧? ...

剥开看来,鼓了但没破,剪开铝壳有气体排出!应该是不会了,阻转都不会打了

网友:
炸鸡,炸吧,不炸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上面电容正负极短接,把下面的电容换成400V耐压的,选择开关还是在220V位置行不行啊? ...

250v绕线电容在2个电容中心,用1个电容,要改成2个cbb串联,没毕要这样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