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元撸的良工接线板 感觉很不值

楼主(2020-06-25):
包装还不错。

异型螺丝

铜条一体的

铜条比较薄,
接线是锡焊的,

这里还虚焊了,必须得补补。

穿孔后再锡焊。

LED 灯没有折腾了,折叠了一下放里面。

线长只有80,说是一米是连排插的长度。

网友A:
3块钱还想要啥自行车,反正比市面上10块钱的好就行了

网友:
3元,就当手机充电器插板了。

网友:
3元。。成本都不够,还想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块钱还想要啥自行车,反正比市面上10块钱的好就行了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块钱还想要啥自行车,反正比市面上10块钱的好就行了

举双腿同意

网友:
前不久买的同款,价格7.8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这个牌子的,开一个电水壶和小太阳电暖气就不行了,发热严重

网友:
3块钱都这样了还不好啊,想白送吗。

网友:
3元还说不值?

网友:
3元,值了,小功率使用没啥毛病。

网友:
你的三块是美元?

网友:
3元就不发表评论了~

网友:
如果觉得垃圾,还要花钱买确实太不值了

网友:
还是值得3元的

网友:
3大羊,值得撸。。。。。

网友:
你也应该给3元应有的尊严!!

网友:
3元油费都不够,老板哭晕在厕所

网友:
好苗条的铜,哈哈,三块钱还是可以的,八块钱就不值了。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