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手电钻改电批的一些操作

楼主(2020-06-25):
之前把转子搞坏了 50买了全套新零件 要了带屏蔽罩的绿主板 装上完美复活

然后将扭力环拆下 原有12个弹簧 拿掉6个 最小扭力堪比6225还要小 因为弹簧不受力

然后找遍全网发现没有电钻改电批的好办法 主轴也不是通常长度 不是那么好换 最终无意找到了博世这款6mm的夹头 今天到货 看看

确实够短够小 全金属 满意

最大状态比披头大不了多少

12v无刷小扭力螺丝批搞定 除了头还有点遗憾 其他对我来说完美

网友:
这夹头不怎么样,不能锁定,得弄个带锁定的才好使。

网友A:
6225加改锂电电池盒才450克不到    楼主这个不知道多少重量

说实话   搞这么个鸡肋实在浪费时间金钱精力  研究方向就偏了  就算用不上当副机备用不好吗?

而且为了短上一厘米换的夹头  想不出有什么意义

一开始直接拿掉一半弹簧  快换夹头一插就完事了

总之  楼主自己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25加改锂电电池盒才450克不到    楼主这个不知道多少重量

说实话   搞这么个鸡肋实在浪费时间金钱精力   ...

你说的6225 7410还有m4d我都玩过都卖了 就想要个小巧带小扭力带扭力调节的无刷螺丝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6225 7410还有m4d我都玩过都卖了 就想要个小巧带小扭力带扭力调节的无刷螺丝批  ...

威克士130或者朝能也有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克士130或者朝能也有一款

那个要重买啊 300多 我这样有现成的改改也可以了

网友:
开关上有两根一半截的灯线,被我从插头处去掉了

网友:
这个刘志辉的货 要找刘志辉

网友C:
你见过这种装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这种装置吗?

有那种快换夹头的主轴,换上以后,能直接插批头,要钻孔把夹头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这种装置吗?

这种在我的电动扳手上见过,同心度不太好  会晃动

网友:
然后找遍全网发现没有电钻改电批的好办法 主轴也不是通常长度 不是那么好换 最终无意找到了博世这款6mm的夹头 今天到货 看看
夹头的链接请PM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在我的电动扳手上见过,同心度不太好  会晃动

这种明明是“连接手电钻9mm轴”(确切说应该是那种英美制3/8-24UNF规格细输出轴)的,可以把原钻夹头卸掉后换上这个快拆头并用反牙螺丝固定,与电板手上用的那种1/2英寸四方口的转接头还是大不相同的。
也曾经研究过,如果买个这货替换充电钻的钻夹头,也只是减轻一点总重量,总长度缩短很有限。所以觉得实际意义不大,最终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见过这种装置吗?

去年买就买不到了,就那几家卖的都没有

网友E:
最近买了几把无刷电钻都是带的这种短夹头,三鸥的,不过没在网上找到同款夹头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买了几把无刷电钻都是带的这种短夹头,三鸥的,不过没在网上找到同款夹头卖 ...

博世的 带邮费20左右 那个反牙螺丝很难找 找了很久 8块包邮买的 东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