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河南联通最新光猫,创维DT541-csf

楼主(2020-06-25):
折腾半天,改不了桥接,索性拆了,外壳

pcb正面,cpu被铝片粘上,试试弄不下来,算了

华邦 256M DDR3 RAM

mtk7603en 2.4G

背面孤零零一颗nand,镁光nw874,256m

网友:
至少没缩掉内存,

网友:
改不了桥接多难受

网友:
你的是华邦的,我的是紫光的
SOC是中兴的,很稳定

网友:
这货内置两路天线。300Mbps

网友:
改不了也没办法,把路由器关掉DHCP做AP插上去用也比自带wifi强

楼主:
这个在路由模式莫名其妙会断流,改桥接一重启又变回来,跟客服理论半天换了一个,还是一个毛病,装机师傅非要说我路由器有问题,无奈咸鱼收了个光猫。

网友(2024-05-05):
021地区上海联通配的是创维sk d545,外科没区别,估计内里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