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大华防爆半球 求接线方法

楼主(2020-06-25):
不知道 哪一组是网线

求接网线线序

网友:
1是网络接入的,线的颜色与网线对应,插座旁是网络隔离变压器

网友:
1 有网络变压器那个是网线接口

网友:
看网变在哪里就知道是那个了  是1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网络的顺序呀 真心头痛

楼主:
网络不才八根线吗  怎么整成九根 是不是有四根就可以组网

网友:
1是网线  线序慢慢试吧,接错不会烧的

网友A:
这个可能只是百兆口只用了橙色/橙白和绿色/绿白四根线,,其他的是报警什么的不用管,接上电就是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只是百兆口只用了橙色/橙白和绿色/绿白四根线,,其他的是报警什么的不用管,接上电就是干:lo ...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加电之后 接线没有反应 还是要接着试

楼主:
还有没有大神 知道线序方式 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