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测试下西数3TB蓝盘的启动电流 个人觉得还是有参考意义的

楼主(2020-06-25):
手机上不好剪切的 将就点吧

西数3T蓝盘的

不开机0电流

启动起来了

最大14瓦多 15瓦

稳定下来后5瓦左右 连续读取没啥大变化

连续写入时6瓦多

待机后

1瓦多2瓦

手机上编辑起来很麻烦 总结下就是
启动时电流最大 有15瓦左右
启动电流跟硬盘盘片数目有很大关系
盘片越多 启动电流越大
我这个应该是3碟的
然后 稳定下来后一般4 到6瓦
读取时5瓦左右
写入时有6瓦多点
长时间不用时 待机1瓦多点

网友A:
5v的电压你测了没有   你这个根本就不准    12V 5V功率都算上8W左右

网友:
用这个测不准的,用表串进去测才准,另外说5V和12V是2路的,分别测才有意义,主要是启动瞬间的12V电流大点,其他也没什么

网友B:
盘里存的什么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的电压你测了没有   你这个根本就不准    12V 5V功率都算上8W左右

5V只是芯片供电,耗电不大,主要是电机耗电大,启动瞬间可以达到3倍多的电流。

网友C:
这样测量出来的电流是不准的,要测量低压端的电压电流计算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电压你测了没有   你这个根本就不准    12V 5V功率都算上8W左右

这个你也看到了 测试的220端的功率 准不准测个大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电压你测了没有   你这个根本就不准    12V 5V功率都算上8W左右

低压端测出来大于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电压你测了没有   你这个根本就不准    12V 5V功率都算上8W左右

我这个移动硬盘盒 自带的事12伏2A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测量出来的电流是不准的,要测量低压端的电压电流计算功率

哦???我这个测试的移动硬盘盒自带的电源 不是电脑的电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电压你测了没有   你这个根本就不准    12V 5V功率都算上8W左右

忘说了 我这个是测试的移动硬盘盒自带电源 外接电源的 不是电脑atx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里存的什么好东西?

空盘 没东西的。
老哥觉得装的是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盘 没东西的。
老哥觉得装的是啥呢

不可描述的东西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D:
不要买一分二线同时启动多个硬盘盒
12V3A也吃不消的
两个硬盘盒,特别是日立那种吃电大户,一瞬间满负载

网友E:
好像是高压侧输入功率,具体的应该把导线剪开加一个手电反向开关和电流表头,测量时断开反向开关接串接电流表头,不测量时接通反向开关,或者可调电源测量更好。西数蓝绿父亲单位那不看好,有好几块好像是液态硬盘缺油抱轴,大多数断电轻轻敲几下,变好后赶紧导出数据,有一个只好开盖想办法修复,紫黑红盘质量好些没一个出问题。

网友F:
以前用示波器加探头测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买一分二线同时启动多个硬盘盒
12V3A也吃不消的
两个硬盘盒,特别是日立那种吃电大户,一瞬间满负载 ...

还好 这个就是单盘的 同时就一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高压侧输入功率,具体的应该把导线剪开加一个手电反向开关和电流表头,测量时断开反向开关接串接电流 ...

这个玩的高级了
我就业余搞搞 心里有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示波器加探头测过哈哈

测试结果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