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美的LED台灯 MTD4.5—M/K-01 Le

楼主(2020-06-25):
室友拿来了一个触摸不灵、灯乱闪的美的台灯,他想扔了,问我要不要,那当然不会拒绝。下面是拆修过程。
故障描述:触摸不灵、灯珠乱闪。
拿到手先进行充电,正常充电,触摸开关LED灯正常,怀疑到是电池问题。
开始拆。
外形预览。
底部参数。
四颗脚垫拆开,下掉螺丝,开盖。
很大一块配重块,新到的电子称,测重量255克。
主板,电池,电池带盖板。

拆开电池。电池参数,1800mah。带保护板,镍带焊接。
带电测试,充电时电压上升飞快,开灯,电压下降也是一样快。确定了是电池不行了。那就换电池呗,找到笔记本电池拆机电池,没有点焊机,直接烙铁焊了。电池拆机的,有生锈,存放不当,但是功能容量正常。
先打磨,处理干净,快速的焊接焊点。补焊时可间隔一会,等温度下降下来。
焊好保护板,没有玛拉胶带,裹一层高温胶带。

焊上主板就行了。忘了拍主板图。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三挡灯光。手机拍的,分档不明显。

本次使用烙铁pdd用券1.54到手,60W足功率测试过了,焊接时都烧红了,如图。
本帖完。

网友A:
顺便可以把配重块,换成平板电脑手机拆机电池。楼主的烙铁图,我零几年佳能廉价数码相机,拍过更清楚的,其实是小心翼翼拆镜头前组透镜,弄掉红外截止片。外热式烙铁最好加一个灯具调光开关和倒计时插座,调光开关可以调节烙铁功率避免过快氧化烙铁头不浸润焊锡,倒计时插座防止忘记关掉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可以把配重块,换成平板电脑手机拆机电池。楼主的烙铁图,我零几年佳能廉价数码相机,拍过更清楚的,其 ...

拆机的手机平板电池还真没有,18650电池最多。这个烙铁就是故意买的60W的,30W的烙铁有三支了,所以故意买的60w的,只是没想到能烧到那么红。处理大焊点、拆大元件的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