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三款高端网线钳对比

楼主(2020-06-25):
水晶头使用的是11款的AMP正品,这里说明下,如果只用普通十几元一盒的,压出来是拍不出来区别是非常小的

网友A:
有钱人,我买过HT 2182R/568R/210C,最后发现210C价格便宜又实用,接通率99.9%。

网友:
我还是看不出来区别啊。楼主谅解讲解

网友B:
台产的压出来的金手指是中间凸出的,美产的压出来是平的,目测就是这些区别

网友:
你这图片质量,用牙压一个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产的压出来的金手指是中间凸出的,美产的压出来是平的,目测就是这些区别 ...

2182R压大部分的头子也是平的,只有压三叉款正品AMP,才会中间压力不够

网友:
压出来全是歪的?

网友:
水晶头不好,切片不能从铜缆正中间切入,所以全是歪的,只接触到了圆形的边缘,但导通性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不是网线钳的问题,它只管把8根芯往下压,里面具体怎么切的,它管不到,所以,这是水晶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我买过HT 2182R/568R/210C,最后发现210C价格便宜又实用,接通率99.9%。

你210c水晶头金属片压后会有斜度么?另外是不是也要很用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我买过HT 2182R/568R/210C,最后发现210C价格便宜又实用,接通率99.9%。

568R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我买个210C压山泽五类水晶头,金属片都有点向右歪,想买个568R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产的压出来的金手指是中间凸出的,美产的压出来是平的,目测就是这些区别 ...

看啦你说的,再细看还真是

网友:
原来只知道压上接通能用就行。不知这里还有这么多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68R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我买个210C压山泽五类水晶头,金属片都有点向右歪,想买个568R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

@-水易天-

用HT-210C要压两次 接通率高 压到底被刀片顶住为止 压个水晶头用不了多少力 最怕光缆重甲开缆 长飞的 中天的
可以看出HT-210C侧压的金手指相对于HT-2182R来说斜一点 但是接通率没问题
我还是喜欢210C 喜欢用它划圈圈剥护套 喜欢它剪线 虽然它压的金手指不是很直 但是接通率 速率不受影响 我做弱电
有的人喜欢买AMP 泛音压线钳 还买剥线刀 剪刀 带这么多工具爬梯切换起来相当的麻烦 如果做机房可以考虑 爬梯装监控的话 带上去的工具越少越好
最后再鄙视下2182R护套 买回来压了十几个护套就掉了 问客服 客服叫我粘胶水 护套设计就不合理 240多从1688三堡官方店买的 我后悔了

-
HT-210C 绿联6类水晶头 感觉三叉金手指压得太浅 用着速度又能千兆 测速没问题 对于最求极致的高端玩家 还是自己买台藤仓88S 熔纤机用双LC 一收一发万兆光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易天-

用HT-210C要压两次 接通率高 压到底被刀片顶住为止 压个水晶头用不了多少力 最怕光缆重甲开缆 ...

有机会可以试下 15年前生产的正品AMP水晶头,就能试出比较大的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易天-

用HT-210C要压两次 接通率高 压到底被刀片顶住为止 压个水晶头用不了多少力 最怕光缆重甲开缆 ...

同行,老弱电共同想法。2182R AMP这种严重偏科的工具没卵用,压完也是偏。上梯子为压个网线还的要好几个工具,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增加效率,反而起了负作用。就用两用网线钳,网线,电话线,切线,剥线,压线全能干。我自己最多一天安了30个头,要用2182 AMP能折腾死。工具是用来赚钱的,又不是用来舔的

网友:
网线的因素没有考虑吗?

网友(2020-08-10):
京东80块一百个的AMP才能保证是正品,你是在哪买的,多少钱一盒?

网友:
我用安普和ht500r两种钳做网线,效果差不多。哪些压的中间凸起可能是机械问题,因为不带线压是平的,以前有一把现在不用了。

网友D(2021-10-01):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我买过HT 2182R/568R/210C,最后发现210C价格便宜又实用,接通率99.9%。

210c压不满,经常压二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210c压不满,经常压二次

210c同时用来圆线开护套,用前端刀片剥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