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市售风扇通用控制器拆机绘制电路

楼主(2020-06-25):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风扇通用控制器,相当便宜,只要9.5-13.5元。里面不是常见的8206专用风扇控制芯片,而是用的2051单片机来控制。13.5的相比9.5的就是多了个机身按键板。现在拆开来,把机身按键板电路绘制出来,如果买到是9.5元的可以按照电路改造。

网友:
差4块钱,直接买按键版的好了

网友A:
大婶弄这么多遥控器,准备开店了?

网友B:
可惜的是无法控制永磁微风扇调速,真正通用应该是开环变频,曾经网上有做过微风扇专用调速器,不到一年就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弄这么多遥控器,准备开店了?

我连厕所排风扇都改遥控的

网友C:
还不如直接买风扇知音完美了,插头插上去马上变遥控风扇了!!18元包邮也不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厕所排风扇都改遥控的

懒到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懒到家了。。。。。哈哈。。。。。放链接上来,我也想做个懒人。。。。 ...

PDD上买的,你自己找一下吧,可能还有更便宜的

网友:
这玩意放风扇里面?

网友:
大师弄这么多遥控器,准备开店了?

网友(2021-08-07):
这个淘宝特价版更加便宜了,带指示灯按键板11元包邮都有大把了,前提是用了送的红包了。

网友:
我试了一下,无按键板无法改造成加按键,可能我的板程序被剦掉了

网友:
SACC那个带指示灯面板万能遥控板,还带个小遥控器11元包邮真香了。还改什么啊?

网友:
我试过另外一种板子,直接加按键是没用的,应该是程序阉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惜的是无法控制永磁微风扇调速,真正通用应该是开环变频,曾经网上有做过微风扇专用调速器,不到一年就下 ...

我也见到过,不过要50多,不大值,微风吊扇不知道什么原理才能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见到过,不过要50多,不大值,微风吊扇不知道什么原理才能调速

微风电扇是同步电机,调速只能变频供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见到过,不过要50多,不大值,微风吊扇不知道什么原理才能调速

整流后逆变是变频器系统,有位置传感器价格肯定很贵,简化版无感变频器得50元以上,给30元永磁微风扇用不值。喜芒调速器大概要40多元也不便宜,网上有人拆壳看电路,没有整流逆变部分,只有晶闸管可控硅和控制芯片,去掉正弦波不需要波形大概调速,缺点转矩脉动大功率因数低。我的是为了调速价格不能太贵,改了ZOLEE中联迦密山都变成USB输入,需要调速可以接QC3手机快充电源和QC3触发器。

现在只找到演示视频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1080776259240348907
调速器拆解图没找到,看抖动现象应该是晶闸管可控硅功率管,芯片组调速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直接买风扇知音完美了,插头插上去马上变遥控风扇了!!18元包邮也不贵了!! ...

风扇知音,应该是改变内部可控硅的角度的,应该有噪音的